[笔记本电脑]
acer 4741G 板号JE40-CP不开机

楼主(2019-09-11):
acer 4741G 板号JE40-CP不触发,待机0.01 3V 5V电感无电压,待机芯片RT8223B51123,量:16脚VIN有19V,3脚REF有2V,13脚EN有5.14V,8脚VREG3有3.3V,17脚VREG5有5V,18脚ENC电压。

查来源于S5_ENABLE,而S5_ENABLE由EC 102脚产生,应该是EC待机条件没满足没发出S5_ENABLE,EC待机供电(AVCC)3.3V正常,EC复位(ECRST#)为1.8V不正常正常是3.3V

ECRST#来源,ECRST#是由Q29控制,Q29是一个PNP型的三极管,低电平导通控制极RSMRST#为0V。直接将排阻RN4156脚相连(RN41排阻在EC 1脚旁),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几次跳变到1.3A,接屏正常显示
ACER 4741G 板号:09920-3 JE40-CP

网友(2023-12-22):
维修思路清晰,过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