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触发电流0.076 待机电压偏低

楼主(2019-09-11):
分享案例:HP G4,
板号:DAR13JMB6C0 REV:C
故障:待机电流正常,触发电流0.023—0.076,开关灯不亮。
维修过程:测量各电感无短路,通电测量线性3V5V电压正常,触发后,待机3V,5V电感电压偏低,3V电感实测电压2.01V,5V电感电压实测4V,待机芯片发热,芯片型号:RT6223,测量芯片供电16脚VIN,19V正常,3脚REF基准电压2V正常,18脚开启信号S5_ON 3.3V正常,换待机芯片无果,换3V,5
V上下MOS管无果,最后更换,3V,5V后级滤波电容PC222,PC225故障解除。因为没有示波器,中途耗费的时间有点长。

网友:
3V,5V后级滤波电容PC222,PC225蛮容易坏!

网友:
修的很不错,这算是老机器了。

网友:
高电容容易坏

网友(2019-10-23):
高手  我的跟你的是一样的问题   确实是这2个电容滤波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