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不开机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9-09-11):
接到一台G400的笔记本故障是:无待机 无3V 5V   去掉 SW6开关旁边的电容OK了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款机器坏的应该不多吧。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吗,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19-10-11):
刚修到一台,同样的问题,秒杀了

网友:
刚遇到一台 感谢楼主的分享 无待机 拆了电容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 一针见血啊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