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NM-B421维修

楼主(2019-09-11):
    接一台联想E480,板号NM-B421。按电源键不能触发。拆机测量无公共点B+电压,这个电压是由VSYSTEM2通过充电管理芯片BQ25700ARSNR产生,测量VSYSTEM2没有电压。 图纸发现 ,VSYSTEM2这个电压是通过U4302,U4301这两个USB管理芯片产生的。而芯片U4302又是通过U4201这个芯片产生SNK_PS_ACK,SNK_PS_EN#这两个信号来打开内部开关,使VSYSTEM2与+VBUS_CONN内部导通,从而产生电压VSYSTEM2。而芯片U4201作用是存储TYPEC充电器信号并检测后部有无短路情况,从而来控制芯片打开电压,现在测量后级无短路情况,判断芯片U4201损坏,但是手上没有这块芯片。于是接通不开钢板J13,强制导通VSYSTEM2与+VBUS_CONN,电脑正常开机,充电正常。检测其它功能正常,交付机器。PS:这里为什么可以直接导通VSYSTEM2与+VBUS_CONN。因为VSYSTEM2这个电压在我们以前维修的机器上,就是一个适配器电压。它的后面还是会经过点火回路与充放电管理芯片,如果后级有短路情况,B+电压也是会被正常关断的。短接J13跳线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机器跳过TYPEC这个USB的管理,毕竟客户一般只会用这个接口来进行充电,实验证明,短接这个点机器是正常运行,也是能正常充电的。这是我对这台机器的这一部分电路的理解,如有错误,希望大神可以批评指正,大家一起进步。谢谢!

网友A:
我的有这个电压 但是 B+9V  PQ102  上6V下管3.5也有波形 ,不出U电压, 电池公共11V也一样不出U电压

网友:
确实是这种芯片太坑爹

网友(2020-01-01):
原来是这样。刚刚遇到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的也是没有U电压 。。。。。。。。。。。。。。。。。。

网友(2020-03-01):
今天正好修到一台 电源接口坏掉了  我试过 外接可调电源不能开机  需要联通J13 可以正常亮机   然后查到电源接口断线 然后换了个电源头  修复

网友:
看了几遍我才看懂  我太菜了

网友(2020-04-13):
楼主写的很详细 分析的很到位 让我看了后恍然大悟 感谢感谢

网友:
好好好 不错 楼主,按照楼主的方法修好一台

网友:
这板子的公共点应该是多少伏啊

网友B:
然后这个芯片要不要拆掉

网友:
这个问题看那样子要成通病了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B:
然后这个芯片要不要拆掉

要拆掉的,然后把板子预留的J13隔离点连上,拆掉芯片,不连 接口没问题也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但是充电没试过

网友:
拆u4201还是u4302亲

网友(2020-08-01):
电池口边电容大短,修好了认到电池未充电,PQ103 G S极都是9V,D极无输出,换了充电芯片也一样,怪事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好几台了,懒得修直接短接J13

网友:
分析很到位没修过tcpe-c接口充电的很有帮助

网友C:
分析很详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方便以后的维修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不开机的,我也试试。

网友:
感觉后期的电脑 这些高了还不行 就gg

网友:
好复杂,直接短接好了。谢谢楼主的分析,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2020-10-24):
我修了3台E480都是不过保护隔离。第一台我换了3个U4302才好。短接是可以用但是用客户的充电器是不充电的。用可调电源可以充电。第二台我也是采用短接给了客户。过去一个多月了客户也没来找我。但是我当时测试用客户充电器是充不进去电的。第3台还是一样的问你。我感觉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导致原装充电器不充电

网友:
换了2个U4302出VSYSTEM2 用充电器充电正常

网友D(2020-12-05):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这个电压 但是 B+9V  PQ102  上6V下管3.5也有波形 ,不出U电压, 电池公共11V也一样不出U电压

我的公共点也是9V,开关指示灯一直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你拆掉的是U4301还是U4201

网友:
小小白成长,来从学习。

网友E:
保护隔离问题啊      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公共点也是9V,开关指示灯一直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的修好了吗

这机器  修起来麻烦,上次的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很详细。。。。。

是啊。这个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隔离问题啊      技术不错

他这个保护电路已经吃透了

网友(2021-01-07):
楼主   你是拆那个芯片啊        我的什么都没拆   就是短接J13    插电源开关灯会闪几下  一直亮着    按开关没反应啊    什么问题了?  测了下电感   有9V    3   5V     1V 但是感觉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公共点也是9V,开关指示灯一直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的修好了吗

我短接后跟你情况一样  你解决了没?

网友:
type-c就这个样,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