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9-09-11):
联想G40-80加电不显示,电流表0.31-0.5循环跳变,换内存没用,测内存SPD时钟数据有循环波形,求教这个是什么问题,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干一个BIOS估计没效果的话,你看所以PG 和PLTRST 正常的话,CPU坏了或者虚焊。。。修过几台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