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进水

楼主(2019-09-11):
来了一台G50-70进水笔记本,客户反映拿别处修,上家报价290元,他不修了。对于我听到这样的话如同晴天霹雳。。。成功率还有吗?拆开看看吧,不能错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不是。让客户留下电话拆机检查,初步看到EC被翘起来了,内存被换了,换成修过颗粒的而且2G的内存,几处焊接,没发现别的问题。
初步处理好EC仔细观察以后通电试了下,电流0.25小短路,断电仔细观察主板,发现BIOS也就是UC3被焊反了,瞬间有了信心。风枪调换过来,插电电流一路上来亮机器,给客户沟通报价,感谢同行还给机会。
最后说下心得,个人认为维修技术只能占据赚钱30%,剩下的就是看你如何报价,如何让客户花完钱还感谢你了。遇到不好沟通的客户,首先不要着急报价,即使修好了,也要等1-2天再说。谢谢大家,写的匆忙,有不到的地方大家见谅。

网友:
遇到上家那样的挺无语的

网友:
如果你是上家,你会怎么做

网友A:
其实做维修吧 就是这么回事。  简单报价 客户同意了,拆机检测 结果出来后客户选择放弃维修,检测费也收不到 白忙活一场,换做是谁都心里有火。 做点手脚也是正常的,只要不是把显卡啊 CPU啊 电坏 其他都可以理解

网友:
是,技术值钱,虽说你不赚人家赚,都彼此彼此,谁叫人为鱼肉我为刀俎呢?

网友:
这上家还有点职业道德,随便去几个电阻换成电容,你慢慢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做维修吧 就是这么回事。  简单报价 客户同意了,拆机检测 结果出来后客户选择放弃维修,检测费也收不 ...

以前遇到过一台,外星人的,除了充电电感,其他所有电感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台,外星人的,除了充电电感,其他所有电感都短路                                         ...

这个就过分了哈哈   全都电废了

网友C:
最恨找到问题报价客户说不修!所以每次留机器都会给客户说明白,检测出问题如果放弃维修需要收检测费、我是从来不会乱搞。只收应得的。

网友:
能理解,费劲了半天弄好了。客户在来一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恨找到问题报价客户说不修!所以每次留机器都会给客户说明白,检测出问题如果放弃维修需要收检测费、我是 ...

对的,先明明白白说清楚。如果不修,还有个检测费,至少不白费一场

网友:
只要顾客看着修 小问题也要慢慢磨 不能一下子修好 要不客人给钱不痛快 等他走了 秒杀掉

网友(2019-10-20):
笔记本没几百修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