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RTX-750SD(A)模组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9-09-11):
长城模组电源750W,有待机5V,短接风扇不转。不启动,494没找到,有个TS9S424.没有资料,量到GND,对照494电路,12脚没有12V,很奇怪,当然就谈不上4脚保护了,供电都没有,高压部分没问题,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修,根据别的图纸m494供电直接辅助电源从变压器出来二极管直接到这里。请大神赐教,或者谁有资料可以提供下

网友:
这个424  IC 很奇怪,按照半圆孔左下角应该是1脚,第7脚是地,但实际2脚是地,反过来了你,没有资料,无法确定

网友A:
建议先查好初级的主动pfc电路有可能就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查好初级的主动pfc电路有可能就弄好了

不是太懂哦,你的意思是CM6800没有驱动辅助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