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H61EL 刷Bios亮机维修1例

楼主(2019-09-11):
客户的主板,铭瑄H61,上面标签丢失。不知道啥型号。
去铭瑄官网,对着实物图查了一下,
核实是MS-H61EL

图示电容,鼓包2个,6.3V/1K uf
更换后依然不亮机。摸cpu发热,供电1.14V
测 桥供电也正常,且有温度。
插诊断卡,代码00 不走
测PCI-E A11脚 复位信号 3.3V ok√
估计又遇到了玄学故障,刷BIOS吧
官网一查,没想到啊,竟然放出的有22nm的bios

download下来,exe格式的,双击后,会自动解压出bios文件。
风枪吹下,编程器刷入。
换上我的i5-3340,直接亮机。

手工补一个标签上去,方便同行维修。

————————————————————
铭瑄MS-H61EL,bios文件下挂附件。
这个一定要保存起来。
搞不好哪天,这官网就访问不了了。

网友:
   很棒的维修。

网友A:
好多通路板子就一个出厂rom,还有华硕技嘉板,官方rom编程器刷上去是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通路板子就一个出厂rom,还有华硕技嘉板,官方rom编程器刷上去是不跑码的

是的。好在这个bios比较原始,没有me模块。有me模块的,直接用编程器器刷肯定点不亮。

网友:
百度云备份已启用
该bios链接如下,直接解压开的。无压缩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0u22BLYgbRWFoMZZGHUiQ
提取码:lu0x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刚才测试了一下,附件那个也没啥问题。
以后上传的bios,论坛和百度云各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