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无显示维修后开机显示不正常,黑白无彩色,花屏,无触摸。

楼主(2019-09-12):
#求助# 今天接一台6p无显示,维修后有显示,但是开机显示不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显示ic问题,拆下测阻值正常,更换显示ic故障依旧。

  后测试发现,单独扣显示排线开机正常,扣上触摸排线就显示不正常,心想终于有头绪了,就开始往触摸方向查。

  测量触摸座阻值正常,拆掉黑触,再扣上触摸排线和显示排线,开机显示正常。以为是黑触问题,更换故障依旧

修到这里头绪已经开始有点乱了。

  后面想到可能是触摸显示供电不正常,然后把所有该有的电压都测了一遍,5.7v'6.1v等等…全都有。然后又把显示ic拆下,将焊盘底脚所有通向的点全部测了一遍,全都通的…无断线…跟系统无关…因为是开机亮苹果就显示不正常,还没进系统…

  修了几个小时了实在没有头绪了,而且越往后修头绪越乱

现在想起来都头疼,不知道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忽略遗漏的地方

修得我怀疑人生,有没有遇到过的仙人指指路啊

  图没有拍下来,可以的话明天补上吧

网友:
+ - 5.7 有惊喜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A:
换个电池排除电池。-5.7触摸显示共用,还mipi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排除电池。-5.7触摸显示共用,还mipi数据

跟电池无关,回复其他贴子忘删除了。跟着一起发送了

网友:
你这个要有步骤 配上图 大家就好给你分析了,这个故障很早遇到过就是想不起来了。 跟色彩滤镜  有关? 你可以看看

网友:
你测的座子是哪?测的脚位还是弹簧    我碰到过类似一个,结果就是座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