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950显卡hdmi接口不显示,dvi显示正常,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09-12):
换了接口,也换了显卡芯片还是也一样的,求高手指点,或者有这个显卡bios给个BIOS也行

网友A:
你好你的卡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同样毛病的卡,很多论坛的朋友让我干GPU我没有搞 估计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卡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同样毛病的卡,很多论坛的朋友让我干GPU我没有搞 估计关系不大

还没搞定放一边的

网友:
我的好几张矿卡都是这样 HDMI不能用

网友:
在hdmi接口换过的情况下,打阻值看哪个不正常,沿线路找。

网友(2020-10-03):
查接口检测条件,应该是条件不够

网友:
除了硬件问题外BIOS也可能是个问题,如果刷了其他同核心卡的BIOS因为gpio配置的差异也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每个信号波形,也有可能是信号耦合阻容出了问题

网友B:
矿卡的话是HDMI接口长期暴露在灰尘中,接口金手指需要打磨一下

网友(2020-11-02):
引用 网友B:
矿卡的话是HDMI接口长期暴露在灰尘中,接口金手指需要打磨一下

此贴应该封贴了

网友:
hdmi不好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