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二修USB导致不开机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9-09-12):
  故障机型: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193MA起跳不开机,不充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iPhone7客户描述不开机,不充电,首先自己测试了一遍确实是插充电线没有一点电流也不开机,接着把盖子拆开用可调电源上电,按开关后直接是193ma电流起跳定住不动,一看这电流就想到之前修到过的7代USB损坏的电流也是很相近,所以先把主板拆下检查USB果然发现USB芯片已经被动过了。

  打开鑫智造,经简单测量发现在USB芯片旁边有个电容短路了这是USB的3V供电PP3V0_TRISTAR_ANT_PROX 短路了。

  看样子USB芯片已经是被更换过的,为什么没好呢,也没想太多直接把USB取下后再上电,电流正常起跳开机了,然后把USB芯片换了一个上去,但是插电有显示充电图标但没有充电电流。

  打开鑫智造,经仔细观察发现未插座子有一端已经裂开了,5v的充电电压脚没接触到,导致不充电。

  应该是上家扣尾插的时候没没对准给扣裂了的,直接把座子更换掉再次插电ok已经有充电电流了,装机进系统测测试一切正常,机器到此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