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南桥发烫

楼主(2019-09-12):
各位大神,手上有块板子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点不亮的时候复位灯常亮,而且南桥异常发烫,有时点亮了几分钟后就黑了,但风扇还在转,有时候开一个小时都没事,请教各位该怎么查起

网友A:
开一个小时都没事,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一个小时都没事,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应该不是桥坏了,桥坏了不可能会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一个小时都没事,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