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本里如图配件,求解

楼主(2019-09-12):
神舟战神本里如图配件,求解

网友A:
这是大神的作品。应该是缺失了哪个电压,然后改了个。牛B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神的作品。应该是缺失了哪个电压,然后改了个。牛B啊。哈哈

USB口中间两根线上接的

网友(点评):
一头是USB,另一头呢。这么多线呢

网友:
该不会是内置了个USB网卡吧,哈哈哈哈

网友B:
这个是USB HUB,估计是哪个USB不好用,或者是走USB总线的哪个设备不好用,可以用这个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USB HUB,估计是哪个USB不好用,或者是走USB总线的哪个设备不好用,可以用这个改

正解,USB有一组总线短路了,用这个东西分了两个USB出来

网友:
K650D的主板吧?右边USB一组数据短路经常有的,借用同侧下面读卡器预留排线接口一组就可以解决.

网友:
也是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
USB   HUB改的

网友:
我也这样干过哈哈哈

网友:
能达到使用的效果就好,牛人很多,各种飞线,模块 改USB  声卡  网卡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