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入门识图以及接线图步骤和方法详细讲解

楼主(2019-09-12):
电气控制电路和电气设备的安装、设计调试与维修都要有相应的电气图作为依据或参考。

电气图是用电气图形符号、带注释的围框或简化外形表示电气系统或设备中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连接关系的一种图。它是电气工程技术的语言,凡从事维修的电工,必须掌握识读电气图。

一、电工识图的基础知识

1 、电气图的分类

电气原理图(维修中用得较多)、电气安装接线图(维修中用得较多)、电气系统图、方框图、展开接线图、电器元件平面布置图、系统图。

(1)、系统图或框图:用符号或带注释的框,概略表示系统或分系统的基本组成、相互关系及其主要特征的一种简图。

(2)、电路图:用图形符号并按工作顺序排列,详细表示电路、设备或成套装置的全部组成和连接关系,而不考虑其实际位置的一种简图。目的是便于详细理解作用原理、分析和计算电路特性。

(3)、功能图:表示理论的或理想的电路而不涉及实现方法的一种图,其用途是提供绘制电路图或其他有关图的依据

(4)、逻辑图:主要用二进制逻辑(与、或、非)单元图形符号绘制的一种简图,其中只表示功能而不涉及实现方法的逻辑图叫纯逻辑图。

(5)、功能表图:表示控制系统的作用和状态的一种图。

(6)、等效电路图:表示理论的或理想的元件(如R、L、C)及其连接关系的一种功能图。

(7)、程序图:详细表示程序单元和程序片及其互连关系的一种简图。

(8)、设备元件表:把成套装置、设备和装置中各组成部分和相应数据列成的表格其用途表示各组成部分的名称、型号、规格和数量等

(9)、端子功能图:表示功能单元全部外接端子,并用功能图、表图或文字表示其内部功能的一种简图。

(10) 、接线图或接线表:表示成套装置、设备或装置的连接关系,用以进行接线和检查的一种简图或表格

⑴单元接线图或单元接线表:表示成套装置或设备中一个结构单元内的连接关系的一种接线图或接线表。(结构单元指在各种情况下可独立运行的组件或某种组合体)

⑵互连接线图或互连接线表:表示成套装置或设备的不同单元之间连接关系的一种接图或接线表。(线缆接线图或接线表

⑶端子接线图或端子接线表:表示成套装置或设备的端子,以及接在端子上的外部接线(必要时包括内部接线)的一种接线图或接线表。

⑷电费配置图或电费配置表:提供电缆两端位置,必要时还包括电费功能、特性和路径等信息的一种接线图或接线表。

(11)、数据单:对特定项目给出详细信息的资料。

(12)、简图或位置图:表示成套装置、设备或装置中各个项目的位置的一种简图或一咱图叫位置图。指用图形符号绘制的图,用来表示一个区域或一个建筑物内成套电气装置中的元件位置和连接布线。

2、电气图中区域的划分

标准的电气图(电气原理图)对图纸的大小(图幅)、图框尺寸和图区编号均有一定的要求。图框线上、下方横向有阿拉伯数字1,2,3等,图框线,左、右纵向标有大写字母A、B、C等,这些是图区编号,是为了便于检索图中的电气线路或元件,方便阅读、理解全线路的工作原理而设置的,俗称“功能格”。

3、电气图中符号位置索引

为了便于查找电气图中某一元件的位置,通常采用符号索引是由图区编号中代表(横向)的字母和代表列(纵向)的数字组合,必须时还须注明所在图号、页次。

4、电气符号

在电气图早的电气符号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它包括图形符号、文字符号和回路符号。

图形符号:基本符号 、 一般符号 、 明细符号。

基本符号:基本文字符号(单、双字母符号)、辅助文字符号

明细符号 技术数据的表示方法

(电气元器件符号前面有更新,需要的朋友可以查找历史消息)

5、电气图识图的一般方法

(1)查阅文字说明----包含系统功能、电气原理、元器件,明细等技术说明资料。

(2)系统模块分解---一般对原理图、逻辑图、流程图等按功能模块分解。而对接线图往往安装制作的位置模块分解。化大为小的分析方法 。

(3)导线和元器件的识别----分清图中的动力线、电源线、信号控制线、负载等导线的线型、规格和走向,识别元器件及部件设备的型号、规格参数及在图中的作用。

(4)整理识图的结果----整理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指出电气图的功能特点、工作原理、主要元器件和设备、安装要求、注意事项等。

二、电气原理图识图步骤和方法

1、电气原理图绘制一般原则

1.按电气符号标准---按国家标准规定的电气符号绘制。

2.文字符号标准---按国家标准GB7159-1987规定的文字符号标明。

3. 按顺序排列---按照先后工作顺序纵向排列,或者水平排列。

4.用展开法绘制---电路中的主电路,用粗实线画在图纸的左边、上部或下部。

6. 表明动作原理与控制关系---必须表达清楚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7. 电气原理图中的主电路和辅助电路(主电路、辅助电路)。

2、电气原理图识图的步骤

1.识主电路的具体步骤

1.1查看主电路的选用电器类型。

1.2查看电器是用什么样的控制元件控制,是用几个控制元件控制。

1.3查看主电路中除用电器以外的其他元器件,以及这些元件所起的作用。

1.4查看电源。电源的种类和电压等级。

2.查看辅助电路的具体步骤

2.1查看辅助电路的电源(交流电源、直流电源)。

2.2弄清辅助电路的每个控制元件的作用。

2.3研究辅助电路中各控制元件的作用之间的制约关系

三、电气接线图识图的步骤和方法

1、电气接线图绘制的基本原则

(1)按照国家规定的电气图形符号绘制,而不考虑真实结构。

(2)电路中各元件位置及内部结构处理。

(3)每条线都有明确的标号,每根线的两端必须标同一个线号。

(4)凡是标有同线号的导线可以并接于一起。

(5)进线端为元器件的上端接线柱,而出线端为元件的下端接线柱。

2、电气接线图中电气设备、装置和控制元件位置安装常识

(1)出入端子处理----安排在配电盘下方或左侧。

(2)控制开关位置----一般都是安排在配电盘下方位置(左上方或右下方)。

(3)熔断器处理----安排在配电盘的上方位置。

(4)开关处理----安装在容易操作的面板上,而不是安装在配电盘上。

(5)指示灯处理----安装在容易观察的面板上。

(6)交直流元件区分处理----采用直流控制的元器件与采用交流控制的元器件分开安装。

3、电气接线图的识图步骤和方法

(1)分析清楚电气原理图中主电路和辅助电路所含有的元器件,弄清楚每个元器件的动作原理。

(2)弄清楚电气原理图和电气接线图中元器件的对应关系。

(3)弄清楚电气接线图中接线导线的根数和所用导线的具体规格。

(4)根据电气接线图中的线号研究主电路的线路走向。

(5)根据线号研究辅助电路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