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5 la-8127p 外接显示屏不显

楼主(2019-09-12):
下面是屏接口测得的电压  感觉缺好多电压  不知道应该先修出哪个电压才对  希望有知道的哥们给说下

   原故障EC112-113短路腐蚀  清理后发现3v待机也有短路  更换管子OK可触发外接显示  屏没反应   EC更换也是涛声依旧

有哥们知道屏那块怎修的给说下 谢谢

联想E545 LA-8127 r1.0 图纸.zip

网友:
屏供电LCDVDD_CONN查查

网友:
跟图纸发现TL_ENVDD没有出电压  是不是TL_ENVDD出高电平LCDVDD才会出来    TL_ENVDD是U2101发出的更换后 还是不出  帮忙看下还有哪里会造成TL_ENVDD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