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掉电通病

楼主(2019-09-12):
            我最近修啦好几台联想e42-80的机器。故障都是开机电流到0.4左右掉电。
大家都知道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哪路电压欠压。拆开维修打电感电压还真是发现问题。
有的是小电容短路。有的是烧掉啦。因为修好好几台这款机。都是坏同一地方。因此特发
出贴。上图不多说啦。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看着不太好整!!!!!!!!!!!!!!!

网友:
有的是小电容短路。都是坏同一地方

网友:
没遇到过,收藏备用,多谢分享

网友:
好啊。捡钱的活儿。

网友:
为啥我遇到的都是芯片烧了个洞,

网友:
好啊。捡钱的活儿

网友:
这个只要你拆了,用心看就知道了。

网友A:
我今天还订了这款机器内存电源芯型号3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还订了这款机器内存电源芯型号3T

3T烧了个洞并烧毁12脚,买了个3T不好上锡怎么办

网友:
收下。下次遇到主要关注这里。

网友:
还没修到此机器这个故障,应该是1.35V炸了吧

网友:
没遇到过 以后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2019-10-28):
是不是通病不好说,还没遇到这个问题过

网友(2019-12-11):
一般看的到明细坏的就好搞 没看到就难搞咯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CPU坏,没有见过其他问题

网友(2021-01-18):
好明显,捡钱的机器。

网友:
内存供电?

网友:
外观直接能看到,简单的活

网友:
现在的小电容质量不行啊

网友:
看样子烧的还挺严重的。

网友(2021-04-16):
我手上四台都是插电风扇狂转,CPU发烫,不显示,没遇到这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太明显了,能拆机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