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110无待机 求救

楼主(2019-09-12):
待机无3V 5V。查了RT8206B,发现+3.3V_EN2 信号只有1.6V。 R165电阻2脚5V正常,就是这个3.3V_ALW_ON电压只有1.6V。这里说一下,在测电压的时候万用表打在峰鸣挡的时候红表笔测3.3V_ALW_ON,主板就能上电开机,开机后也一起正常。(其实本来是想测这个电压的,万用表档位没有及时更换到20V挡位)。求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

网友:
求大神帮我分析下,感谢

网友A:
查此不正常电压相关电路,温控查查

网友:
二楼说的对  每次求助都帮我不少次

网友:
把整个+3.3V_alw_on断开,+3.3V_EN2从待机芯片RT8206接个线性电压5V 后可以开机,前面+3.3V_alw_on电压也正常了,以为好了,装机正常。电池也能充放电。过了一天又开不开机了,真是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此不正常电压相关电路,温控查查

请问下ACAV_IN 这个电压只有3V是否正常?

网友B:
芯片失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失换一个吧

待机芯片换过了

网友:
拆掉q3如果电压不上来就是芯片那边又问题

网友:
此机已修复,可能是板间短路了,把Q13的3脚翘起来,然后接上r165上拉电阻,然后把RT8206边上的R264断开飞线接上正常了,待机+3.3V_EN2 4V电压,正常开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