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首发DELL Latitude 3400 BIOS 修好备份。

楼主(2019-09-12):
首发,板号:18750-1 R4GHW$CA八代I7,独显。备份BIOS,带OTP的备份。机器故障:进水,无CPU供电,经检测CPU供电芯片,ISL95859C,VIN脚断线,飞线解决。

W25Q128(8K BIT OTP)_20190912_113133.rar

6.86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18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8代 在保呢!

网友A:
进水了,保个毛呀,

网友:
是,按快速服务代码查询,保修到2020年8月21日,可惜机器是进水机!而且,到我手里还是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了,保个毛呀,

进水了肯定不能给保了!而且到我手里已经是二修了!!!

网友(2020-08-30):
没有权限,下载不了

网友(2020-10-18):
我的机器外壳是3500  板号一样 刷了可以亮机

网友(2021-05-27):
这个机器自带正版系统的,怎么干掉?克隆版装不进去,原版非要装家庭板才行,其它版本自动进安全模式!

网友:
楼主你这不是人人分享,只有特定用户才可以下

网友(2021-07-20):
有人试过吗?我来试一下,现在是速度慢不充电还有报警声

网友B:
可以亮机,就是亮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亮机,就是亮机慢

这是备份的,需要合成一下才能亮机快!

网友(2022-05-22):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宏基F5-573G板号DAZAAMB16E0 REV. E ZAA X32版 (ZAAA) I5-7200U GF940MX独显。故障现象:插电开机0.985能进系统,5分钟后灰屏图像消失电流0.314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消失,长按关机后在开机是不能显示的必须等待一段时间在开机重复故障。既然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先从CPU供电修起其控制集成块PU1 ISL95859HR:
33脚VIN供电:19V
34脚VCC=+5V_S5:5V
35脚SDA串行数据:1.0V
36脚ALERT#串行通道:1.0V
37脚SCLK串行时钟:1.0V
40脚VR_ENABLE=VRON_R开启:3.25V
1脚PMON 功率检测脚:0.38-0.06跳动(正常为0.25-0.13V)

分析:1脚PMON 功率检测脚电压不正常,它是由BQ24780S 9脚提供。看图纸说明有一行英文“Discrete > 65W adapter PR342 CS31272FB17 12.7K 1/16W +-1% (0402) For 95W”。大概意思65W-95W功率时PR342电阻为12.7K,拆下PR342电阻测量无穷大开路了,没有找到12.7K电阻用一个12K电阻代换上去,开机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2-07-06):
大神有18750-1 PDF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