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求助 think X250 不认无线网卡 ?

楼主(2019-09-12):
X宝买了一个无线网卡 换上还是不识别  有什么办法解决  求指点!!!

有没有知道这款机器 无线网卡接口上第几脚是开机信号的?

网友:
换过了不识别就查相关接口电路,解决办法用外置USB无线网卡.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USB算 聊,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插网线有用的话 就用USB的把  方便快捷

网友A:
无线网卡接口上第几脚是开机信号的
先看是不识别设备还是识别了设备不能打开

网友:
量下无线网卡插槽信号,看有没有不正常,不行就直接外插得了

网友B:
是不是有无线开关或者键盘设置开启

网友:
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接口上第几脚是开机信号的
先看是不识别设备还是识别了设备不能打开

网卡不识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无线开关或者键盘设置开启

热键驱动都装了  没有发现网卡 不能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键驱动都装了  没有发现网卡 不能开启

只能查工作条件了,供电时钟复位,再查选择开启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