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 BIOS分离 转移到偏量时 提示 非法字符

楼主(2019-09-12):
           WinHex  转移到偏量时 提示 非法字符   怎么回事    右边单位改了 个遍 都报错

网友A:
人家上面不是写了吗,让你用10进制。。。

网友:
如果不想用10进制就改一下右边的单位。

网友B:
WINHEX 改为16进制就可以了。或者填上4194288也可以 继续熟悉WINHEX的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上面不是写了吗,让你用10进制。。。

  右边改了   还是一样的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HEX 改为16进制就可以了。或者填上4194288也可以 继续熟悉WINHEX的使用方法。

  大哥 怎么  改成 16进制

网友C:
点击下左边的 OFFSET

网友:
没看明白,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学习一下分离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击下左边的 OFFSET

OFFSET   在哪里   我没看到  能给张图看不   大哥

网友:
在软件设置里把十六进制勾上保存就好,。。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D:
没看明白,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学习一下

网友:
看OFFSET第二行就知道是10进制还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学习一下

设置好 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