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充电导致的手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9-12):
接到一台不开机的iPhone7,客户描述充电一晚上早上起床发现不开机了,摸上去背部发热,拆机用可调电源上电触发看电流定在70,连接爱思发现是DFU模式,充电给充到DFU模式了,有点意思。

把板子拆出来看外观,发现是搬过板的机器。立刻怀疑是硬盘虚焊了,可是用户是充电充完不开机,总不能充电把硬盘充虚焊了吧?先不管这些,上架子把硬盘撬下来用硬盘测试架可以读取,硬盘应该是好的。那就打焊盘阻值吧!

一打值发现问题了,B8脚的system-alive信号短路,这是一个系统激活或者系统维持信号,这一路不正常肯定不能开机。打开鑫智造,点选硬盘B8脚,然后点高亮模式,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个信号连接了硬盘、电源、CPU、充电IC四个地方。

考虑到这个机器虽然搬过板,但问题是充电导致的,CPU和硬盘坏的可能性不大,优先考虑主电源芯片和充电芯片。仔细观察电源芯片也是换过的,应该是之前搬板导致电源芯片爆锡了重装过,芯片周围有破损的痕迹。直接把电源芯片取下来(如果是没搬过板的手机,不建议轻易取电源芯片,手工不过关很容易把背后的CPU吹爆),然后再打硬盘B8脚的值已经恢复正常。

可以肯定就是电源芯片坏了,从料板上拆一个电源芯片除胶植锡装回去。

上电触发白苹果重启,应该是客户自己刷机不过导致的,询问客户同意刷机之后,直接刷机点亮进系统测各项功能无异常。

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电脑店现在是需要把手机业务做起来了,

网友:
我电脑店 5年前 就加手机维修了   主要换屏   主板修了不了的   现学习中

网友:
既然搬过板 决定不会爆了

网友:
向技术人员致敬!学习中。

网友:
只会换屏,哎,主板不会啊

网友(2019-10-20):
看起来云淡风轻 ,实际上波涛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