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5D打印正常复印有一条线

楼主(2019-09-12):
一台联想M7405D的打印机打印正常 就是复印出来有一条线   在电脑上扫描出来还是有一条线 在线等哦请师傅解答一下哈谢谢

网友A:
是否更换硒鼓 ?????????????????????

网友:
对,先更换个硒鼓试试

网友:
扫描的坏了啊,修一修

网友:
清清扫描头和扫描板    不行就换个扫描头试试吧

网友:
更换扫描头,排线重新再插一下

网友:
硒鼓已经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更换硒鼓 ?????????????????????

人家说“打印正常”用复印模式打出来的跟扫描到电脑上的才会一条黑,扫描这部分的问题。

网友:
扫描头,和排线。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定了扫描头了回来换上试试

网友:
估计是 头的问题把

网友:
扫描CIS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已经解决了 换了扫描头就可以了

网友:
扫描头的曝光灯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更换硒鼓会好可以找个硒鼓试下不行的话就应该是扫描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扫描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