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60不通电

楼主(2019-09-12):
THINKPAD X260 不通电 ,偶尔通电有显示,不通电的时候待机电流为0,拆机每次都有待机电流,0.002,按开机键也能正常进系统,但装上D壳,或者安装上电池,上述故障就会出现,后反复试验,发现是因为外壳挤压内置电池复位按钮造成一直复位 不上电,把按钮削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注意很难发现,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指正是否是通病

网友:
这主板上有3个按钮 我知道有一个是内置电池放电按钮 还有一个管理外置电池的按钮 压住了充不了电  还有一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0-02-29):
内置电池复位按钮在什么地方  碰到了一个

网友:
设计的不合理吧?按钮引起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