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9-09-12):
同行拿来一台笔记本说开不了。。拆机裸板子。。对各个电感量了一下。。发现没内存供电。。供电芯片是TPS51716    量芯片脚。12有5V     ..15脚有5V  ,,16脚3.3V.  .......17脚3.03V        6脚有1.3V      8脚也有1.几V     1脚和20脚没电压。。。。。芯片换了。内存的电容。供电上管和下管也换了。。还是一样不出来。。这个还要查哪里。。。各位老司机给个招。。。

网友:
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
可以换个内存供电电感试一下,

网友A:
后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问题???

我感觉你是来放水的。。要么就是搞分的,,兄弟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修吧,先确定芯片是好的,仔细检查每个脚所接原件

网友B:
18 19 15脚的电阻
升压电容检查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 19 15脚的电阻
升压电容检查没有

18脚的电阻坏了。。图纸是63K   在板子上是123K   换了还是一样,,19脚和15脚电阻正常

网友:
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内存有没有烧,把内存条取下来测试,有时内存条烧了,也会不出

网友:
一个笨办法。。拆芯片 测周边的电阻。。。反正不多。一个一个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脚的电阻坏了。。图纸是63K   在板子上是123K   换了还是一样,,19脚和15脚电阻正常

上下管g级短不?不短就在换换芯片或者看哪里断线没有。实在不行就只有减板供电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抓看  电感前端后端自举

网友:
用示波器抓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