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今天收到一台戴尔557

楼主(2019-09-12):
求大神指点
今天收到一台戴尔5577游匣,插电大短路,然后拆机,一股浓浓糊味迎面扑来,仔细一看cup供电糊了,这附近阻值都是0,拆下来阻值全部正常,然后换上一个,先量了一下,都正常,然后上电,大短换上去的电容瞬间冒烟。。。。。这个位置烧爆的,遇见好几个了。都没搞好过。。。。。。。附近都没有短路的。。。求大神指点 #求助#  #求助#

网友A:
CPU命不一定能保呀,先打下CPU值,这种应该都是板载的,估计U挂了

网友:
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是cpu挂了吗?量了cup没问题啊

网友:
我还定了一套管,一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  还修

这是u挂了吗?我还定了芯片

网友:
看不清楚 不参与评论

网友:
第四个电容糊了,换了一个还是短,取下来阻值正常,

网友C:
取下来上电,看看电压

什么原因能让电容冒烟?

网友:
换电容要知其然,不能瞎换的,你得懂得电容是有耐压和容量分别的。人家25V的耐压你搞个2.5V或者6.3V的上去那不是秒穿的节奏,你觉得很奇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命不一定能保呀,先打下CPU值,这种应该都是板载的,估计U挂了

胡说,这个电容是公共端的,怎么可能烧CPU?没修到过不要误导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  还修

你修过这款机器没有?这电容是公共端滤波用的。还没过到CPU供电里去CPU哪里会挂?

网友E:
把隔离供电上下管换掉    换掉电容   做好保护确定没有问题在通电

不然你这样来几次
不凉也要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修过这款机器没有?这电容是公共端滤波用的。还没过到CPU供电里去CPU哪里会挂?

拆下来这个就都正常了,这种是要换一个25V的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来上电,看看电压什么原因能让电容冒烟?

取下来,就都正常了,阻值电压都正常了   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隔离供电上下管换掉    换掉电容   做好保护确定没有问题在通电

不然你这样来几次
不凉也要凉

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隔离供电上下管换掉    换掉电容   做好保护确定没有问题在通电

不然你这样来几次
不凉也要凉

CPU供电也都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下来这个就都正常了,这种是要换一个25V的才行吗?

帅哥不要跟哥说你连这个都不懂吧?那基础课你要多补习补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拆下来这个就都正常了,这种是要换一个25V的才行吗?

在旧主板上换公共端的这个电容才行,证明耐压是25V以上才可以的,你知道公共端是多少伏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旧主板上换公共端的这个电容才行,证明耐压是25V以上才可以的,你知道公共端是多少伏电压吗?

刚学!!!不知道,这个电容怎么量他是不是25V的???

网友:
今天突然发现  不上这个电容  机器也可以开机......
不知道以后使用 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不装电容可以开机!!!!但是cup跑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也都一起换了

奢侈有钱    你烧电容应该是你换错了
这个你最好拆料板
或者淘宝订
不然会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