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忙解一下DELL E6500的密码

楼主(2019-09-12):
DELL E6500笔记本 BIOS调不了 有解块的办法吗?BIOS刷过一样。难到是在IO的吗?密码

网友A:
下面的unlock就是解锁,点一下就能更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unlock就是解锁,点一下就能更改了吧。

有密码的啊·改不了……

网友:
Dell的密码在EC里的,刷BIOS没用!这机器好像有解密软件的。很久没解密,软件都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
嫌麻烦就直接致电dell 提供机器及身份证,然后200元,如果自己搞就只有写EC了

网友:
五美金,有网站上可以解

网友:
硬件解锁的话。就是换EC 或者刷EC内部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EC是那种带程序的,应该是在EC里面

网友:
刷了bios包括ec的都没用,这个有超级密码

网友B:
30 快淘宝可以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 快淘宝可以搞

淘宝怎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怎样搞???

他们可能有工具可以算出密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