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娱乐-----Z500暗屏终极维修

楼主(2019-09-12):
客户送来一台Z500,讲这个屏幕很暗,打开一看,果然是只能隐约看到字,报价留下机器维修,拆开换屏偶尔会好,裸板测试也是时好时坏,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上论坛搜索Z500暗屏,发现不是换EC就是给8脚直连一个3V,想想先打开图纸看看吧找到屏接口 这个看图就发现问题了,是EC或者桥发出的PWM波来调节亮度的,但是这个板子选择用EC来调节,R430是没装的,图纸查找R430另一端,发现是直通桥,打阻值正常 ,想了想这种电路要EC一直发出PWM波,本身对EC就是一种负担,坏也算正常,那就放弃让EC控制,转而给桥控制得了,讲R431电阻换到R430位置, 那么问题迎刃而解,不需要折腾来折腾去,也许很多老司机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只是懒得发出来而已,这个帖子发出来就是觉得维修思路很重要,换个角度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庭街前来报道

哎呀,小老弟每天悠哉游哉啊

网友B:
我都是直接切断和桥联起来,遇到好多

网友:
学习了 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C:
关键是EC这个脚不正常,EC也会在不正常工作的模式下。还是会出问题吧

网友D:
一般都懒得找原因一根线解决完早走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EC这个脚不正常,EC也会在不正常工作的模式下。还是会出问题吧

EC这个功能应该是没有给自身反馈的,在系统下有亮度调节显示但亮度无变化,说明EC动作了但是由于功能缺陷没成功,属于自身掩耳盗铃,不让他控制其实也是骗它的,它现在不知道自己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切断和桥联起来,遇到好多

各显神通吧,我是看论坛没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案例,发出来给新手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懒得找原因一根线解决完早走收钱

那你也要客户同意才行,啥时候我也能成为你这样的潇洒哥啊,我也不想为了一点钱劳心劳力尽善尽美

网友:
吸引人的标题!还终极维修???修这种暗屏的问题--修都是几分钟的事,直接在屏上面飞屏背光开启 亮度这块。

网友:
有人维修人员只是单纯的觉得 飞线维修更快捷而已

网友:
S405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
hp g4屏线

神舟:K650D 6-71-W65S0-D02 IT8587E

联想:G400 LA-9631P KB9012QF A4 加电池

SY8208BQNC-MS3YM

INTERSIL 9538

N14P-GT-A2

网友:
关键是EC内部故障了,不知道会不会用不久了

网友(2019-12-20):
分析透彻,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研究线路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有些时候看不懂哈哈哈哈

网友: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