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传说中的每个芯片加焊一遍

楼主(2019-09-12):
今天回收了一台13年11寸711的机器 。拆开一看  每个芯片加焊了一遍  ,cpu也没放过

网友:
我草,这还修个毛线啊,

网友:
sanbanf三板斧 工程师 干的,哈哈啊哈  哈哈

网友A:
现在越来越喜欢修苹果了 其实苹果不难修

网友:
加焊过也不一定就焊就会坏的

网友:
这确实厉害了,以前是三板斧,现在是多板斧了,反正集成度中,没啥好整的了

网友:
真的很烦这种 同行  完全就是乱搞。
看到这种 完全不想修

网友:
正因为这样,才有机会便宜回收嘛。都很简单的客户自己也不会轻易放弃了。

网友B:
还有很多干桥的,比如台板。真的,现在台板,桥真的坏得不多,哪怕坏,也不是加焊能好的,但为什么那么多三板斧乐此不疲的喜欢干桥呢?他们傻吗?不是的,干桥是肯定干好过,有收获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主板,在干桥的时候,上BGA,整体加热后,故障就会消失。
所以啊,他们觉得这是加焊桥好了。其实是主板整体受热后,有的故障,就会被治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很多干桥的,比如台板。真的,现在台板,桥真的坏得不多,哪怕坏,也不是加焊能好的,但为什么那么多三 ...

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越来越喜欢修苹果了 其实苹果不难修

笔记本还好一点  有的MAC 一体机是真的恶心   我就遇到了一个

网友:
没事就上BGA     烤烤更好

网友:
这个是时间很多的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也不想就此放弃的人干的事。。。焊接技术好的倒是没什么影响

网友C:
这个应该是A1465吧,我上个月遇到一块820-3435-B的,同行拿来说不开机,我拆开一看CPU旁边都是焊油,EC的胶也没有了,也没有多想,就报了换板的价吧,坏板没有给他,这些天拿出来研究了一下大有发现,CPU是疑云, R7005、R7006被做了手脚把Q7010给弄坏了 ,换了R7005、R7006、Q7010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A1465吧,我上个月遇到一块820-3435-B的,同行拿来说不开机,我拆开一看CPU旁边都是焊油,EC的胶也没有了,也没有多想,就报了换板的价吧,坏板没有给他,这些天拿出来研究了一下大有发现,CPU是疑云, R7005、R7006被做了手脚把Q7010给弄坏了 ,换了R7005、R7006、Q7010开机正常,

这样长久的玩下去,哪里还有什么维修行业!

网友:
哈哈.我想知道他全部加焊一次以后还不好使是啥心情

网友:
呵呵  修这个主板的人肯定也是想好了、我COA了!我修不好的 谁他妈都别想修好它、强制死刑、手术台都没让它下来

网友:
哈哈,我就是这样,上来直接干芯片,干了不行再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