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RX460装不上驱动 怀疑是矿卡怎么办

楼主(2019-09-13):
如题,客户的一块RX450 2G卡 装不上驱动,应该是矿卡 刷了挖矿的BIOS了。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资料,坛子大佬多,麻烦看看有没有相关的BIOS 刷下。。。

网友:
显卡没怎么修过,没有这个 BIOS,不过我之前在论坛看到过,有推荐过一个网站,里面都是显卡BIOS。你找找看。

网友:
换个驱动软件试试,我遇到过驱动精灵装不上的然后换360驱动又装上了

网友:
看下有没有

网友:
显卡坏了。。。BIOS 暂时用不到了

网友:
别怀疑 就是矿 二手a卡没几个不是矿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