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屏坏维修

楼主(2019-09-13):
首先看主角的故障现象

看到这,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屏问题了。

按压屏线上几个玻璃线,发现原来是这根线引起的。

热风枪温度150度,轻轻的,迅速的来回扫吹焊点地方,稍微加热下。就可以撕下来了。

清理焊点,上锡。我用的是维修佬那个锡。

这是撕下来后,对焊盘上的焊点和线的焊点进行上锡的,对这个线上锡我温度是打到280度的,上点助焊膏,温度稍微高点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A:
是更换了一根排线吗   还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更换了一根排线吗   还是加焊

原来是接触不良,只有把原排线用风枪加热后撕下来,来后重新焊接,玻基线还是原来的。

网友:
这个焊工了得。给楼主先赞一个。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是那一根接触不良的,TAB不是有好几根吗

网友:
维修佬是锡浆吗?

网友B:
现在还在搞修屏啊,以前我在武汉的老板都不修了,没意思,这玩意和显卡一样修起来也要很容易复发,以前屏贵修一下,现在屏便宜了,都不修了

网友:
收个500。1000不成问题

网友C:
西门子的宽屏不值钱

网友:
说了一大堆就是焊接了一下边板的排线,没有用压屏机压屏。

网友:
好手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搞修屏啊,以前我在武汉的老板都不修了,没意思,这玩意和显卡一样修起来也要很容易复发,以前屏贵 ...

屏是便宜,X宝也只不过100多元,最主要是以后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修电视机之类的屏。

网友:
屏很便宜,关键里面有程序,如果不能拷贝和pojie那损失可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宽屏不值钱

屏是不值钱,但是把屏搞好了  你可以收个屏+维修的费用,就算你换个新的屏,你屏和安装还是要收费用,估计收的费用就没这么高了

网友:
这个是屏线,焊接在pcb板上的那种,和早些年手机电阻触摸屏的线焊接类似------

网友D: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人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个是真的牛人,还可以这样操作吗?神了!

网友:
这种单子接到就是赚到 楼主技术确实也牛B 工控机的 收的起价 一个字:吃

网友:
这单子 一单可以吃一个月了吧 工控可以要上价去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修好钱也赚到

网友:
熟练焊工都没什么难度

网友:
很久以前看过有人用带橡皮的烙铁头焊过,可是自己不敢高啊
!!!

网友:
我日。。。。这排线还可以这样焊接上去? 直接撕下来可以在焊接上去吗?

网友:
技术确实可以,一般人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搞修屏啊,以前我在武汉的老板都不修了,没意思,这玩意和显卡一样修起来也要很容易复发,以前屏贵修一下,现在屏便宜了,都不修了

大哥,这是工控机的屏,只要你能修好,基本上可以狮子大开口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啊,屏线都能搞,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搞修屏啊,以前我在武汉的老板都不修了,没意思,这玩意和显卡一样修起来也要很容易复发,以前屏贵 ...

这也不修那也不修

网友:
高手  膜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人一起交流学习

你的头像   真漂亮 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的方法,以后也可尝试以你真方法。

网友:
PCB上的可以焊..可是玻璃上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真是挺狠啊,之前液晶屏我修过 太难了

网友:
这种故障段时间没有返修还是很稳当的。

网友:
这单生意肯定有大搞头吧?

网友:
焊工老司机

网友:
我都以为这是驱动爆了,原来玻璃线要400°才能焊接啊

网友:
这手工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