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M40-70疑难杂症求助

楼主(2019-09-13):
联想M40-70板载I5独显板号:LA-A321P REV1.0 ,原故障现象:开机不显无限重启偶尔能亮机后卡LOGO,刷了N个原厂的BIOS(论坛和淘宝买的都试过),故障依旧开机不显过内存后无限重启偶尔能亮机。刚好手上有一片S410的好板,而且板号和显卡一样就CUP不同是I3的,果断换上这个S410的BIOS试居然能亮机但就是亮机慢,进CMOS保存后重启亮机更慢,进系统运行正常,但是无法关机断电,系统下点重启正常就是超慢,软硬关机都不行非得按住开机键5秒以上才能关机断电,试着将这个S410的ME提取出来写入到M40-70原厂的BIOS里也是亮机慢,无法正常关机,希望有经验的同行帮我分析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看来,你得换同样型号的BIOS芯片重刷BIOS,可以用通用ME刷看一下。

网友:
系统下如果设置了睡眠,一旦进入睡眠则无法唤醒,非得长按开机键关机后再开机重新启动进系统

网友:
芯片肯定是同型号而且是原板上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八脚BIOS芯片的问题,换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
慢就慢一些咯。和客户说一下  有些ME不好写  是会慢的

网友:
慢点倒还不影响什么,关键是无法关机客户一致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