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开机跑0.03修复

楼主(2019-09-13):
论坛看的都是蓝色板这问题,我的是绿色板子,故障现象一样,感觉都是广达代工,应该类似,直接找到了PQ108,短接S和D,故障解决。故障就是3.3没过来。

会员 912911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貌似三极管质量不佳

网友:
3V_S5  3V_S5_DP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的还是比较多的,喜欢这种。。

网友:
看看控制脚有高电平没,没有就查控制电路有了换管子

网友:
最好能把维修过程给发出来,这样表述太简单了

网友:
好像是3V待机转换呀

网友:
桥的待机电压没出来

网友:
3V_S5  3V_S5_DP            这样接直接了当,

网友:
这样太暴力了吧!还是找个三极管换了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