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E rev:1.0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9-13):
主板型号:ASUS H81M-E REV:1.03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全板目测一下,发现内存VTT供电芯片旁边有电阻发霉。补焊发现有一个电阻腐蚀严重
          焊盘都烂掉了。查点位确定这个是P_1V05PCH_SEQ_G2通过电阻上拉到3VSB。焊盘不能用,
         直接把电阴焊在相连的PQ704的D极另外一端飞线到3VSB.这边处理好了,接下来修触发问题。
              各个待机条测下来(不一一列举 )都正常,PWRBTN#有高低高跳变。再测PSON#  0V。
              查点位,IO PSON#脚连到ATX接口旁边两个电阻,万用表测发现不通,断线了。飞线后
            再测PSON#  5V正常。触发上电,正常开机。维修结束。

鑫盛本本维修 -5 -5 手贱的人 减老子的分 回报给你

网友A:
楼上你俩什么仇什么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你俩什么仇什么怨

同问

网友:
维修结束了,没有提到钱。哈哈,这板修的吃力吧。发霉的板,都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