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分区如何恢复,求助

楼主(2019-09-13):
装双系统,不小心用DISKGEN分区工具把全盘格式化了,苹果系统分区也没有,求如何恢复,有没有大佬指教
苹果

网友:
开机,按住Command+R或Command+Option+R进入OS X实用工具,插上网线或者连接无线,就可以在线恢复了

网友:
不要资料,直接按快捷键进入联网恢复,然后就会出来苹果的磁盘工具,直接格成苹果分区就行了。
什么快捷键,我忘记了,这个系统装得也不多,你自己网上查一下吧。我只是把大概过程说一下。

网友(2019-10-31):
我上次也是用分区工具分区了,做完系统后第2次重启电脑鼠标不能,必须要把鼠标删除再添加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