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6WiFi灰色

楼主(2019-09-13):
iPad6插卡版解ID,短接r0505然后解成WiFi版的,ID解出来了但是WiFi灰色,换了两个WiFi都是一样,换一次刷机一次也是一样,求大神支招

网友:
需要改序列号  WiFi地址  蓝牙地址的

网友:
解绑后换WiFi 型号的 WiFi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解绑没有  解绑后换WiFi 型号的 WiFi模块

硬盘是6代硬盘  无须解绑吧,WiFi是251的 换两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6代硬盘  无须解绑吧,WiFi是251的 换两个都一样

检查 底脚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手点下的事 试一试 或许有惊喜那,不行再去查其他 。

那个仪器没有这个解绑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仪器没有这个解绑功能的

哦 搞错了  我以为  是 小硬盘那 PCI-E  这种不用解绑   检查 底脚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搞错了  我以为  是 小硬盘那 PCI-E  这种不用解绑   检查 底脚有没有异常的!

底脚都正常  那个硬盘我改过序列号的

网友:
看过是说换成0047的wifi 你试试看 我没试过三码是肯定要写的

网友:
解绑WiFi码

网友:
iPad6WiFi不用解绑的  他不是那种6s的Wi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