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v330-15ikb

楼主(2019-09-13):
进水修亮机备份bios
17807-3

网友(2019-10-18):
问一下大神发的这的这个BIOS的主板上是否有独立显卡,谢谢大神

网友A(2021-03-30):
楼主还知道这个V330-15的公共点电压是8.7V 还是20v的吗? 这新本不知道公共点电压8.7V是否正常?机器上电0.1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知道这个V330-15的公共点电压是8.7V 还是20v的吗? 这新本不知道公共点电压8.7V是否正常?机器上电0. ...

8.7应该是正常的,不过我已经搞忘了,0.12a你看看出了哪些供电

网友A:
3v5v都已经出来了  内存电压已经出来了
然后 CPU的供电已经出来了 没有集显供电   没有独显供电

网友:
但是3V 5V的供电的模式管上的主供电是是8.7V  电压 不知道对不对  ?  看图纸是19V的电压 不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5v都已经出来了  内存电压已经出来了
然后 CPU的供电已经出来了 没有集显供电   没有独显供电

看一下独显供电和二级供电有什么不对不,集显最后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独显供电和二级供电有什么不对不,集显最后出

这个公共点的电压是8.7v是否是正常 的?  现在公共点的电压这么低吗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共点的电压是8.7v是否是正常 的?  现在公共点的电压这么低吗

是的。现在好多机器 过保了 出来修 都是

网友:
我这能交换联想的主板  只要维修不明显  最好是没有修过的 吧  直接换联想新主板  全国联保的是   有兴趣的可以来聊聊

网友(2021-12-03):
没有大修一般都可以换,不过换i5-8250u有点小贵, 950块,我问了淘宝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