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0不进系统

楼主(2019-09-13):
IBM X240不进系统
进的是什么?
BIOS 吗?

网友:
这是测试吧,直接刷BIOS

网友:
这是测试界面,插个U盘进PE不

网友:
把键盘拆掉试试

网友:
这是测试用的界面呐,可能粘键了

网友:
识别到硬盘了? 或者是硬盘引导出错了吧 这个是机器的自检界面 类似DELL的自检。硬盘模式不对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把键盘都拆掉看看,能不引导硬盘吗?

网友:
是个人才啊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是进入硬件检测了,键盘坏了吧

网友:
666  好经验    下次接机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硬盘损坏或系统损坏会引起直接进BIOS界面

网友:
这是自动进入的测试吗,可以把键盘拔掉看看,是不是按键短路

网友:
联想自带的机器检测工具

网友:
键盘粘键了 打开底壳就可以拔掉键盘线排除测试。这机器键盘很容易坏的

网友:
BISO   要改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