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MS-16J9

楼主(2019-09-13):
这机子二修  拿来时外接能点亮 内屏不显  淘宝买了3个 都不出集显电压  原机BIOS 没有备份好 只有一点点 哪位朋友有 发个上来 万分感谢

网友:
As the attatchment...

GL62M 7RD.zip

网友(2019-12-11):
换桥sr30w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问卖家说是桥bga没做好,都换了2桥了-第一个不显示,第二个外接显示,内屏不显。即使是外接显示,cpu核显供电也没出来,我测量过的
最后客户就这样取走了,我从业十多年了,BGA焊接绝对没问题,而且还加焊过,还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我还是怀疑桥不行   我这前后2个桥,是在某宝两家店购买的150大洋一个的所谓的工厂版的
现在sr2c4  还有sr30w ,这种桥坏的太多了,遇到这种都不敢修了,不是芯片不行,就是bios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