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Elitebook 6930p,不开机

楼主(2019-09-13):
惠普6930p  板号是07208-2 48  4v91.不开机。拆开发现4407A烧坏。更换新的芯片还是不开机。接稳压电源,没有电流。接电源。4407A直接冒烟。测量电容有短路。

网友:
不会搞了。求助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是发现电容短路已经维修OK 还是 后继还有坏的地方

网友A:
烧隔离管。后级肯定有短路了。多测,少通电。

网友:
你这就是公共点有短路吧

网友:
已修好。。经过一顿狂测,发现这个电容有点不一样。拆下再测。果然短路,再测公共端,不短路。上电测试,立马亮。图上电容短路

网友: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而且是要在隔离后级烧,电压慢慢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隔离管。后级肯定有短路了。多测,少通电。

对头,一定全测好再通电

网友A:
找短路点,肉眼看不到,还可以用烧鸡大法。断开法(过别板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短路点,肉眼看不到,还可以用烧鸡大法。断开法(过别板可以)。

已修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