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x触摸迟钝

楼主(2019-09-13):
换屏之后还是迟钝求解

网友:
是原装屏幕吗

网友:
进水机,清理完之后发现触屏迟钝,间隔失灵,有个特别小的电容腐蚀点了,太小了手工不行,没发下手。

网友:
这个被腐蚀的电容肯定有问题,用风枪吹下来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去掉个电容一般都不碍事的

网友A:
有大神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神来指点一下吗

还是先处理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