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这个板子,宏碁H61的

楼主(2019-09-13):
求助一下,这个板子,宏碁H61的,
开机风扇转,无显示,拔了内存状况一样!
电压都有,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有时候可以开机显示,但是没有找到怎样可以开机显示!
内存,CPU都是好的,南桥也是好的!
麻烦大神教我思路,

网友:
看来没人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下固件程序是不是正常重新刷新下

网友:
先刷程序  如果没有用在查晶振

网友:
这说的也太笼统了。BIOS有没有刷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