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 几分钟重启

楼主(2019-09-13):
苹果X  几分钟重启  重启日志 显示是电池问题,但是有电池数据,会是充电IC 问题吗?

网友:
尾插,秒杀!!!

网友A:
这个尾插可能性最大

网友:
找到问题了  Q3201虚焊 导致的

网友(2019-12-10):
引用 网友A:
这个尾插可能性最大

尾插不装会重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