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不显示,换ic无用。可有办法

楼主(2019-09-13):
x9不显示,换ic无用。可有办法

网友:
显示座阻值正常吗

网友:
测量显示IC周围的电压正常不正常,供电,开启,输出,与到显示座的通路情况

网友:
都ok那不就好办了吗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显示还是无灯光?这是两码事……

网友:
要查它的工作原理啊,不要动不动就是只知道换呀

网友:
无背光,还是无显示,?

网友:
这个电感本身就是一端接地的,我有图纸

网友(2019-10-19):
电感接地算哪样?

网友(2019-11-26):
冷光屏本身就是三个显示电感 其中一个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