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板上zd字母带头黑色的类似贴片电感的东西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9-09-14):
让大家见笑了,第一次修台机电源,不大懂,望高手指教

就是这个元件,蜂鸣档测量正反向都为100左右,明显和其他元件查很多。而且这个元件一头有12V,另外一头0.几V,通过0欧电阻连pwm的vcc脚,应该是这个元件有问题导致电源不输出。特来请教这个元件是什么?是稳压二极管吗?怎么代换?

网友:
难道不是个二极管吗!  我是找到哪个上拿个。

网友:
那不是标注的是ZD6吗,就是稳压管

网友:
二极管吧,电源中没有几个元件

网友:
从标注看是ZD6,就是稳压管 ,,,,,,,,,,,

网友:
就是一个稳压管

网友:
您要看看线路可能是二极管   也可能稳压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标识zd就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种玩意你不认识的 直接去某宝 输入 丝印+原件上的字 大部分都能找到

网友:
楼主元件上的丝印代码是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