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主板内存供电低怎么查

楼主(2019-09-14):
D2内存,供电只有0.86V
电源芯片APW7120
1脚:12.15V  BOOT
5脚:11.55V  VCC
7脚:2.73 (这个好像是开启脚)
当测完7脚电压后,内存供电就成0.15V,1脚也降到11.55
上下管和电解电容都换了,7120用两9214代换过也一样
该怎么查

网友:
你仔细看看反馈  还有电容

网友:
7120的6脚反馈连到一个小8脚(S11),去掉内存供电就正常了,全板供电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