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的板子,不能点亮

楼主(2019-09-14):
已知电源是好的,华擎板是坏的。电源插上主板后,测量得知电源的辅助电源停止工作,紫线与绿线对地电压是一样的,都是1伏到2伏之间跳动,主板开不了机,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电路有短路,导致电源不工作?后来从主板上拔掉电源后,发现辅助电源正常工作了(绿线3.6v,紫线5.1v),求大神分析一下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源空载用镊子短接绿线后,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但就是插上主板后,绿线变成1v左右,短接后其他线的电压也没有上来!

网友:
主板上电后,开机针的电压在0.9、0.3、0.5、1.5之间快速跳动

网友:
刚刚给主板插上24pin时候,发现紫线跟插槽连接的瞬间有明显的火花

网友:
各位,给个维修思路有OK的
补充内容 (2020-5-15 22:07):
经反复检测,发现北桥与南桥之间四组通讯线路中有一组对地为零欧,至此维修结束!!!((유∀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