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触发,无复位,表笔点一下晶振能跑码

楼主(2019-09-14):
有一块板子,能触发,无复位,各供电都出来了,表笔点一下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一个脚就能跑码,这是什么情况,求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还用问,直接换晶振或者 协振电容就OK了。

网友B:
换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谐振电容试试

晶振两个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问,直接换晶振或者 协振电容就OK了。

两个都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问,直接换晶振或者 协振电容就OK了。

已经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C:
换晶振  协振电容  最好加焊一下桥.
不加为焊桥,感觉不太保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晶振  协振电容  最好加焊一下桥.
不加为焊桥,感觉不太保险.

晶振,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没准备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没准备干桥

还是送维修店搞把,估计到维修店10分钟就能搞得。

网友E:
电池拆掉,然后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的对地值,再拆掉测量一下焊盘的对地址,会有收获,这问题大部分桥的事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拆掉,然后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的对地值,再拆掉测量一下焊盘的对地址,会有收获,这问题大部分桥的事大

拆掉晶振打阻值吗?多少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E:
你是初学者么?必须一值啊,拆掉只是更准确一些,换桥吧,你都换了这么多,换桥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初学者么?必须一值啊,拆掉只是更准确一些,换桥吧,你都换了这么多,换桥几天了

刚入门,是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哦,不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初学者么?必须一值啊,拆掉只是更准确一些,换桥吧,你都换了这么多,换桥几天了

两脚有压差,应该起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