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LA-7981P)开机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9-09-14):
联想G480 板号LA-7981P

送来的时候开机掉电,掉到地上那种,查供电,发现PQ501附近电容挂了,直接拉到地上

另外拆测PQ502 二极体才100多点,干脆一起换了

开机测试,待机0.06 开机到0.28附近再次掉电到0.06,无法开机,拔掉内存可以上电0.86,这没什么说的,查CPU供电,发现CPU_B+没电

背面发现少一个上拉电阻,不像是掉的,也不像腐蚀,好像天生就没有,搞不清楚,反正我按图纸加了一个1K的上去,VRMP 就正常到电了

开机,上电,开机成功,

然后3秒就射了,反复重启  黑屏-显示-重启-黑屏-显示。。。。。。。。。中间间隔2秒不到

如此反复,上电测在19.4和19.6之间来回跳,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用快速驱动键可以开机,并稳定,但不能退出来重启,不然又反复,怀疑BIOS,刷了,一样

各位大神给点意见,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
不接键盘、开关板开机试试,说不定有惊喜。而且这个板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重启时是不接键盘的,接键盘只是刷BIOS后测试下快速启动

网友(2019-10-26):
问题已解决,还是BIOS,刷了5遍bios,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