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萌新维修,待机芯片

楼主(2019-09-14):
华硕X550D萌新维修,待机芯片发热,换ite芯片后不发热,现在插电池没有电,插充电器也没有电,万用表测量只有0.08V,求助大佬!电池插上19V就变成0.08V,拜托看看啥情况我就这一台电脑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一般都是3v线性电源短路引起,3v跟ec相通的,换个ec试试

网友:
修保护隔离。。。。

网友:
看看后级有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