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650 黑将版 显卡挑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9-09-14):
今天抽空发一贴显卡用测试卡可以亮普通主板就是不亮,所有电压都正常,看来问题应该是出自金手指一排电容哪里:

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一般都是电容掉件和实效导致的,有一点小插曲我修的显卡虽然不多但是也不是很少,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今天这个情况,
一般的显卡耦合电容都是100-200-500nf最小的我遇到的也是80-90nf的,就算是影驰的也一般都是200nf的,今天这个显卡全部显卡都是19-25nf左右的,这也太小了吧:

要我说也是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显卡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电容全部都没有掉,都是好好的,一开始我以为是主板不兼容后来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我一个个电容仔细测试发现了在2X模式下的一个电容小了10nf,一开始没有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觉得太奇怪了就算电容坏也不可能全部容量都变小了,而且这种一模一样型号的显卡我测试过没有这么小的,偏偏这个时候一个电容容量再次变小,肯定就不行了,小到一定的值的时候肯定差分信号就不能正常传输了
所有才导致今天这种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不是电容本身出问题,可能是磕碰导致的磕碰轻微一点点掉了一个角用放大镜才可以看的:

就掉了一点点容量就小了一半,可能20nf勉强可以传输,但是10nf那肯定就不行了,直接换电容问题解决:

以我的经验这些电容肯定是厂家流水线贴片的时候就弄错了,正常的电容不可能这么小的,至少我是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到一定的值的时候肯定差分信号。牛牛牛

网友A:
纯小白疑问...这个电容不用开路直接用万用表测准么?还是说差分线路里可以这么做?因为电容的一极是金手指所以不会太影响测量精度么?

网友B:
这个显卡一般都不修  都是直接扔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纯小白疑问...这个电容不用开路直接用万用表测准么?还是说差分线路里可以这么做?因为电容的一极是金手指 ...

这个电容一端是直接连接到GPU芯片的另外一端直接连接金手指的然后直接到主板PCI-E插槽的 插槽再又经过耦合电容到北桥和CPU的,如果拆下显卡测试金手指一端就是开路的测试肯定不会有影响的,因为是串联的。其实这个电容除了是传递信号耦合通交隔直的作用,也起到保护作用,比如如果显卡GPU/和桥/CPU,本身有问题短路,和漏电的话,如果不经过这个电容可想而知那么有可能会对其造成损坏,有了这个电容基本上就可以杜绝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一般都不修  都是直接扔 了

我觉得搞技术不能拿实物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有没有修的价值,我的目的只不过是通过此维修方法给一些新手有一点帮助就可以了,就算再高端的显卡其工作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一端是直接连接到GPU芯片的另外一端直接连接金手指的然后直接到主板PCI-E插槽的 插槽再又经过耦 ...

学到了。感谢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有两块HD7770,用半小时左右就黑屏死机,有时能用到重启就死机,然后断电一段时间再用又能用一下,请问这是显卡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
楼主工作环境整洁,真心得好好学习。其实真正的大神也就是西海岸那些人,真心厉害,我们也就混口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有两块HD7770,用半小时左右就黑屏死机,有时能用到重启就死机,然后断电一段时间再用又能用一下,请问这是显卡哪部分的问题?

散热器没问题吧?这种情况一般显卡供电不稳定的情况多一点!

网友:
介绍很详细,我的显卡维修要提高一些。

网友:
技术精湛~思路清晰。高手。牛逼 ,显卡不是一般人能修得了的。

网友:
你好,请把你号码给我,我需要维修主板,V星开机卡99

网友:
看电容像是破了一个角,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个细心之人,维修台非常工整。

网友E:
换显存需要 bga台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显存需要 bga台 吗?

不需要,换BGA肯定需要的。

网友:
非常向往你的维修环境,这么安逸

网友:
大神,咨询一下。我有块gtx550ti,不安装驱动正常的,安装好驱动后进到win7的窗口logo画面后就屏幕没有信号了。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桌面如此干净,整整有条,不说技术,做事相当有条理,赞

网友:
耦合电容很少坏的一般是掉件导致Intel的主板不亮AMD的主板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搞技术不能拿实物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有没有修的价值,我的目的只不过是通过此维修方法给一些新手有一点帮助就可以了,就算再高端的显卡其工作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说的对。技术的只要看中问题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搞技术不能拿实物本身的价值来衡量有没有修的价值,我的目的只不过是通过此维修方法给一些新手有一 ...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分享